酮体扫描仪故障

楼主(2008-10-31):
各位前辈:

       学生遇到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前辈。我们水泥厂刚买回的酮体扫描仪不能正常工作。采集不会来数据。想请教有何高招?是软件还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A:
刚安装的设备可以找厂家的技术支持。我也是水泥厂的,采集不来信号可能是由于你在窑体下面安装的电子接近开关的问题吧,你应该先检查一下电子接近开关,是不是好用,眮体扫描仪各厂家采集信号的方式不同,但是检查电子接近开关是第一步,看看在窑体上焊接的挡铁在和接近开关接触的时候,接近开关是的指示灯是否闪亮一次,然后在查眮体扫描的采集系统。

网友A:
在说,你的积分只有8分,你悬赏50分,你怎么给人家?

网友B(2010-10-08):
貌似是通信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