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过30KW的电动机前后轴承选用有什么要求

楼主(2008-10-31):
我见一些电动机的前后安装的两个轴承有一些不同,靠近联轴器这边一般都装圆柱轴承,后端盖装圆珠滚子轴承,这些有什么规定吗

网友A:
我也见过,在日本电机上常见,左右端盖的轴承不同呀

网友B:
靠近联轴器这边一般都装圆柱轴承,前端负荷重,用的好点

网友C:
滚子轴承,也叫推力轴承。

网友D:
滚柱轴承能承受较大径向力,前轴承有用滚柱轴承的,但却不承受轴向推力,不能给转子定位,后轴承就必须用滚珠轴承。

网友E:
嗯!好期待有明确答案呀!

网友F:
电机前后轴承为什么不一样啊?

网友G:
因为他考虑了径向力,如果联轴器的安装误差或者温度的变化会引起轴向运动,滚柱轴承可以把它抵消掉

网友H:
有更全面的吗?

网友I:
主要是考虑热胀冷缩的因素.

楼主:
各位师傅回答得很好,欢迎更多人参与讨论,谢谢

网友J:
你说的情况一般是4级以上电机,转速在1500转以下,靠风扇瑞是圆珠滚子轴承,可以叫定位轴承,联轴器这边装圆柱轴承,如果联轴器的安装误差或者温度的变化会引起轴向运动,滚柱轴承可以把它抵消掉,以就是说安装精度可以放宽一点,2级电机前后都是圆珠滚子轴承,它的转速高不能发生轴向运动,安装精要求高。

网友K:
各位师傅回答得很好,欢迎更多人参与讨论

网友L:
电机的轴承选用是根据电机的启动负载的扭矩来考虑的,扭矩大的负荷侧选用滑动轴承的,滑动轴承的承载的载荷大于滚动轴承,安全系数要高很多,滚动轴承一般装载非负荷侧,起定位作用,有的启动转矩大的,扭矩大的电机两侧都采用滑动轴承,但必须在符合侧,滑动轴承里侧增加一个滚动轴承来定位,起锁定作用。这是我的见解,不知道对否。

网友L:
希望对机械原理比较熟悉的,给与详细的解答。

网友M:
电机的配置是根据负载类型选型的,负载应该是风机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