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用过的电机

楼主(2008-10-31):
常用的有2极和4极的,有用过6极或8极的吗

网友A:
有啊,同功率电机极对数多的转速低,转距大

网友B:
我的电机是4/8/32级和4/8机等

绕线转子电机,力矩电机.转差机构等

网友C:
用过2极和4极的。

昨天看到一种德国的自动调速电机,不用变频器依靠电机上的机械调速。不明白其原理啊。

网友D:
双绕组空心转子力矩电极

网友E:
有啊!而且还很多呢。

网友F:
我知道有,但是没用过

网友G:
转速公式 60f/p f频率  p磁级对数

他们那个应该是变磁极调速

频率不变只要改变磁极对数就可以调速

不过对电机有要求不是什么电机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