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wincc脚本

楼主(2008-10-31):
如何实现小时自动清零,我写了一个全局脚本,然后我把这个变量连在了一个圆上,当时整点时 让其变为红色而其他时间为绿色,通过if语句来获取系统时间pc机,可是这个if语句好像写错了,他不能满足我的要求,现求教,请高手帮忙

网友A:
建议直接调用系统变量

网友B:
....调用系统变量应该很简单啊

楼主:
这个是个外部变量

网友A:
建立一个名字为系统参数的连接,然后在里面建一个变量,地址连到分钟

多少分钟是整点,不用写语句就可以很简单地判断了哈

网友C:
再问下,全局脚本写的时候,是不是WINCC激活后,就自动运行了?

网友D:
建立一个名字为系统参数的连接,然后在里面建一个变量,地址连到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