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电动机的轴承要用哪些型号的比较好

楼主(2008-10-31):
有一些轴承装上电动机老是发热严重,电流平衡有不超电流负载有没问题,我认为是轴承选用问题,但是需要那种轴承好呢?请哪位师傅知道告诉小弟,谢谢

网友A:
最好选日本进口的轴承!!

网友B:
只要正规轴承就行,要注意润滑油脂的量,多了就会发热的

网友C:
高速电机不仅要使用高精度的优质轴承,对润滑油的使用要求也是十分严格的,最好使用锂基的高速润滑脂。

网友D:
冒牌轴承满街都是,正牌轴承稀又少。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解答,欢迎

网友E:
SKF,价钱高一点,小心买到假货

网友F:
有啊!譬如说:SKF NSK等等都可以将是价格有点高

网友G:
润滑油选用也是很重要

网友H:
选用高速轴承和高速润滑油(一定要买真的)

网友I:
高速轴承和高速润滑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