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60数控车床

楼主(2008-10-31):
我们公司有一台数控车床,最近频繁报警,没有规律,且按复位后又能重新加工,报警号分别为:0104   , 0105  , 0201  ,根据提示我们分别检查,没有发现异常。请遇到过类似故障的师傅给指点指点。

网友A:
你讲的这三个都是PLC报警,先分别说一下这几个都是什么报警才好解决。

楼主:
三个报警的内容分别为:

T01--0104  进给保持信号打开,机械操作盘的进给保持在打开状态。

T01--0105 超过应件行程极限,由于存在超过行程的轴,因此无法自动启动。

T01---0201超过应件行程极限,到达了行程极限。

未检查出超过行程的轴,但我查梯形图发现有不该为on的信号,有两种一种按复位后直接变为off,另一种按复位无效,用手动移动x轴后才能变为off,

此机PLC为数控系统(三菱E60系统)自带的,暂时还搞不明白,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