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x5000是否版本向下兼容?

楼主(2008-10-31):
如题!
rslinx是否也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A:
RsLogix5000不向下兼容。

Rslinx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B:
Rslinx好像是向下兼容的吧

楼主:
Rslinx要看具体情况~~
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我知道我们现在用的5000有11,13,15,16这几个版本,不过我们的Rslinx用的是2.6的,都能用。

楼主:
ab的就是麻烦呀!!!!

网友C:
不兼容的啊,好像软件都分版本的啊,因为FIRMWARE不一样啊

网友D:
高版本RsLogix5000可以将低版本的文件转换至高版本,但转换之后,就不能转回去了。

网友E:
RSLogix 不向下兼容(主版本)
但可以将低版本写的程序转换为高版本的,RSLINX没有太多的版本限制,最关键的是及时导入EDS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F:
8楼的是正解。zhichi

网友G(2008-12-03):
引用 网友E:
RSLogix 不向下兼容(主版本)
RSLINX没有太多的版本限制,最关键的是及时导入EDS文件就可以了

不完全是这样,我个人认为RSLINX是版本越高越好,因高的版本会修正低版本的一些BUG。比如这现在的问题,在XP SP3下无法使用1747-PIC driver只有等新的RSLINX版本。

网友H(2009-02-02):
应该是的,一般软件都是

网友I:
不兼容的,但是高版本能打开低版本的,打开的过程需要改变原程序的版本

而RSLINX 低版本很多功能没有,比如和DEVICENET作通讯时,V16的需要至少2.50的LIN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