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加减速能力如何确定?

楼主(2008-10-31):
对伺服电机不太了解,请教一下高手如何确定伺服电机的加减速能力,即如何计算电机允许的最大加速度、最大减速度、最大加加速度等参数的值?

网友A:
本人觉得不能精确计算,惯量比也是个估算

网友B:
没看到哪家的伺服标有此曲线,但是此曲线肯定和负载惯量、转子自身惯量、动转矩有关系.可以根据公式计算,然后在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