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兼职高手解决安川伺服精度问题

楼主(2008-10-31):
我公司现遇到伺服电机重复精度不够问题,急求在上海的兼职高手解决!!!!

设备情况是:西门子S7-200PLC控制安川伺服,传动为同步带+滚珠丝杆,传感器校零点。

问题:做往复运动某次出现偏差2mm以上现象,偏差出现无规律。

如能解决可以直接电话联系:13301883728郑

此问题设备共3台,按劳酬谢!

网友A:
按楼主说的,我想因是累计偏差,先保证机械转动误差在你的要求内,在考虑伺服往复精度。

网友B:
如果不是机械问题,那检查下干扰。。

网友C:
老机器的话,多半需要做丝杠补偿,新机器的话,看看你的连接是不是牢固吧。你说的还不够清楚哦,不知道和速度有关系不

网友D:
先判断是电气问题还是机械问题,把祠服器设置到脉冲监视方式,做往复运动看是不是有掉脉冲的情况,如果没有就是机械问题,针对具体情况一一解决!

网友E:
传感器校零点?估计是这个地方问题!

网友F:
同意楼上。至少传感器校零点很有可能是这2mm的主要因素。

网友G:
1、位置环调小,建议小于10;

2、机械零点要注意,提高精度;

3、加减速调大;

4、修改传动方式;

以上逐步解决,估计问题会解决,但要注意,PLC做位置控制不可能有多高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