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的原点复位问题

楼主(2008-10-31):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我用的PLC只有脉冲和方向信号输出,不能接收伺服驱动返回的信号,机器上装光电传感器作为原点开关,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每次原点复位后因为开关精度原因每次复位后原点位置都有少许误差(0.1-0.2MM之间).因为PLC的约束无法自动和伺服进行谐调,所以原点位置精度只能依赖传感器,而传感器的精度可想而知.

现在有个想法不知道是否可行,能否在第一次复位后手动让伺服驱动记下当前位置(一圈以内的位置),然后在下一次PLC控制复位后再手动伺服驱动精确寻找上次记下的位置再进行原点精定位,等于说先让PLC进行粗复位,再手动让伺服精定位,

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否可行,现在用的是安川伺服系统增量值编码器,如果可行具体应该如何操作,或者再外加什么装置也行,谢谢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不知道你的plc是否支持2次复位,即一次以高速复位后,再让轴往外走个2-3mm,然后再慢速第二次复位,一般这样就精度比较高了。如果使用光电传感器,和丝杆传动,可以达到2、3个丝的重复复位精度。我们的控制器就支持。

我们是专业做运动控制的,有一款经济的2-3轴通用控制器,带人机界面,支持点位运动,2轴直线插补,圆弧插补,椭圆插补,并可支持通用G代码的编程,价格仅2000元/套,已经运用在点胶,pcb分板,点焊,喷涂等多个领域,取代plc很有优势。大家谁想做设备的,或想做我们代理的请跟我们联系,我们提供全面服务。

上海柏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www.friendess.com qq:21227461 13774250020 万工 fax: 021-61259023

呵呵,有技术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找我讨论,对电机,嵌入式编程,vc,delphi都比较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plc是否支持2次复位,即一次以高速复位后,再让轴往外走个2-3mm,然后再慢速第二次复位,一般这样就精度比较高了。如果使用光电传感器,和丝杆传动,可以达到2、3个丝的重复复位精度。我们的控制器就支持。

我们是专业做运动控制的,有一款经济的2-3轴通用控制器,带人机界面,支持点位运动,2轴直线插补,圆弧插补,椭圆插补,并可支持通用G代码的编程,价格仅2000元/套,已经运用在点胶,pcb分板,点焊,喷涂等多个领域,取代plc很有优势。大家谁想做设备的,或想做我们代理的请跟我们联系,我们提供全面服务。

上海柏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www.friendess.com qq:21227461 13774250020 万工 fax: 021-61259023

呵呵,有技术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找我讨论,对电机,嵌入式编程,vc,delphi都比较熟悉。

现在已经根据万工说的2次复位,感觉用传感器做定位多少都会有点误差,任何传感器都存在延迟现象。

另外万工可否具体介绍一下您的控制器,优势明显的话可以考虑

网友B(2012-03-07):
请问wzljtx大哥,你用的是什么PLC,能发一个梯形图给我吗,我一直搞不动PLC要怎么控制电机原点复位,我见过一些单片机控制的,它的复位方式是先快速返回原点开关(光电的那种),当光电开关感应到了轴的原点块时闭合,电机再低速反转到使光电开关导通,就算是原点复位了,不知道PLC能不能这样,然后程序要怎么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