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重传感器实际称得的重量与仪表显示不合

楼主(2008-11-01):
请教"我的称重传感器用来称煤粉,我的供给机是每小时九吨,供了7个小时,我的煤粉仓的设计能力是68吨,但是七个小时以后,我的仪表显示此时煤粉仓的实际煤粉重量只有37.28吨,但是,我的煤粉仓已经满了."

   在安装我的煤粉仓的时候,我的仪表在空仓的时候只校准了零,没有事物标定,因为当时想,重量比较大,事物不好标定.   请问"有可能问题出在这个地方吗? "

  请问"出现此问题,还有有可能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在标定的时候,只做空标是不行的,同时必须要标定量程,这样标出来的线性才好,测量才准确。

网友B:
这种问题就需要使用免砝码标定技术了,目前只有Hardy能真正提供免砝码标定,精度等同于或略高于砝码标定,需要了解的可与我联系,QQ:774726033,MB:13585952753

网友C:
直接修改标定系数就可以了

网友D:
仓重标定很复杂的,需要标定零点,然后你可以先用秤秤量一部分煤粉,入到仓里,看看显示值是多少?还有你的显示仪表的设定量程和仓重必须相符,然后根据测量值和你的实际值进行比较,对仪表进行校正,这样要反复多次才能准确。

网友B:
是很麻烦的,目前也就我们能做免砝码免实物标定,标定1分钟就可以搞定了,简单省事,精度高。

网友E:
楼上的有意思,大概就这样吧。

用一个固定的值去参照,计算出修正数值来,呵呵!可行

网友F(2008-12-02):
我现在就维护皮带称,一定要校零和实物校准,只零点校准是不行的

网友G:
多数还是利用线性标定,利用了其线性原理 设置参数解方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刚才张老师推算了一下,只需2次精确称重加料,解三元方程组,就能推算出称重装置的零位漂移量灵敏度漂移量,并建立新的曲线方程,

,

燎—扎—咧

呵呵呵呵,莫非这就是,免砝码标校技术????  呵呵,不过标得准,还是得有台准准的小称的哟

不一样,不同的理论,不同的方式,得出的精度也不一样!

网友I:
只标零点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只标零点肯定是不行的。

Hardy的就可以只标零点,它会自动找到满量程点,做个斜线,精度等于或略优于砝码标定,有机会可以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