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机调速问题

楼主(2008-11-01):
请教各位高手,直流电机(3000转)通过调速器最慢可以把电机调成几转?异步电机(二极)通过变频器最慢可以调到几转?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直流电机有两种调速方法:1.改变电枢两端电压.2在励磁回路串入电阻.主要功能特点:
ETD--790系列
高性能全数字直流调速器
37A-850A Standard Package
900-9000A External Stack
790系列高性能全数字直流驱动器专为满足所有的调速应用而设计,从单一直流电机传动到最复杂的多电机传动系统都能胜任。790的核心是一台功能强大的32位微处理器,以及先进的预测电流环控制算法,在此基础上允许用户近似无限度地组态以满足特定的要求。丰富的应用软件,包括卷曲控制软件作为标配,以及功能模块编程和可组态I/O端口,使用户可以在单一的驱动器内构成完整的传动系统。790可以工作在三相220V至500V的电压范围内,电流规格最大至850A, 适用频率从45Hz至62Hz。
●32位处理器 (世界上最先进的直流调速处理器)
●电流预测控制
●内置20种常用的功能模块,例如:卷曲控制,转矩控制,牵引控制,级联控制等
●4路14位高分辨率模拟量输入,完全可编程。
●8路光耦隔离开关量输入,4路输出,完全可编程。
●内置2路编码器反馈,测速电机反馈和电枢电压反馈
●标配的内部磁场控制
易泰帝(ETD)网址:http://www.etddrives.com/

楼主:
调速器可否把电机转速调到几转?再通过减速机使之更慢,且负载要一吨左右.

网友B:
异步电机(二极)通过变频器调低速不够力的,一般用四级的电机,直流电机还是淘汰了吧,负载一吨,马达最好是6极的,然后通过减速箱拖动。

网友C:
你要说明调到什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