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变频器PWM整流电路

楼主(2008-11-01):
许多先进的进口大功率的变频器使用的是三相PWM整流电路,实现电压可控,功率因素能够达到1,是怎么来驱动的啊?有很了解的高手讲解一下啊

楼主:
现在我知道都是国外公司的产品,青岛有一家澳大利亚的公司做四象限的变频器

网友A(2009-01-05):
就是在前端加入PFC电路,不过增加成本不少。目前成型产品尚不多见。

网友B(2009-02-10):
又叫3 相pfc,功率比较大的时候,不可控二极管整流,电流突波太大
二极管,电容选型比较麻烦,客户的电网谐波很大

网友B:
3p pfc技术,很多家都在用了,也可以直接做成能量回授与整流的模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