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有关台达触摸屏的通信

楼主(2008-11-01):
有个台达触摸屏要用到2个485的通信口,但是台达触摸屏那里只有1个485,1个232口,有什么办法可以可以转到2个485通信口!有工程实列的可以来发表一下~~~~多谢~~

网友A:
一个485对485,然后232的接口可以通过232转485的控制器来转换到485的接口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