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械结构设计

楼主(2008-11-01):
现在在设计一台设备是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一根光杆上装有五套工装。由电机通过皮带轮带着旋转。需要停止在工装开口朝上的位置。停止位置要求较高。(每20秒停止一次)原来是在电机旋转时用一根销子定位完成后再将电机停止。这样对电机和旋转轴的冲击都很大,不是很理想。请各位帮忙想一想还有没有其它办法。(设备在电子行业上用,对清洁度的要求较高,最好不要用到机油。)

网友A:
发个图片过来看看啦

网友B:
司服系统可以用吗?如果可以的话,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C(2010-05-15):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我在做一套设备,在转动部分上有马达,为了防止在转动的时候,马达的线不在转轴上缠绕,用什么方法最方便呀,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