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SV系统上层运行画面有个数据量程经常变化,怎么做呢?

楼主(2008-11-01):
MACSV系统上层运行画面有个数据量程经常变化,怎么做呢?

量程老是从0-25变化到-15-15,登陆后可以在上层直接改,但是时间厂了有会变回来,该怎么办,是不是修改上层的量程然后下载呢?

网友A:
可以利用大修的机会,组态好后,把控制器全部清空,重新下装一下,应该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