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日期时间的函数是什么?

楼主(2008-11-01):
我想作个报表

不知道当前日期时间的函数或者变量是什么?

网友A:
要看是什么编程语言软件.

一般都是:date()返回系统日期

Now():返回当前的日期时间
Time():返回当前的系统时间

Year():从指定的表达式中提取年份

Month():从指定的表达式中提取月份

Day():从指定表达式中提取日期

Hour():从指定的表达式中提取整点值
Minute():从指定的表达式中提取分钟数

Second():从指定的表达式中提取秒数

这是VBScript中是时间日期函数.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B(2009-01-15):
你用什么软件做报表,用的是哪家的DCS系统?知道这些情况才能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C:
哪家的DCS系统?并说明型号。因为有些厂家的DCS的种类多。

网友D(2009-03-05):
和利时的MACSV。

不过先得在CODESYS组进去,用到HSRTS模块,变量可以随意定

时间:DATE_HMS

日期:DATE_YMD

希望对你又帮助

网友E:
有个RTC模块,可以知道满足某条件时的时间

网友F:
关注,也想了解报表里的时间函数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