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8-11-01):
求教三菱PLC的下载线的端子定义(其中一头是九针的端子,另一头是八针圆头的端子)!

网友A:
你要自己做下载线?那么论坛中已经有很多人发图纸啦。

真正的下载线为SC-09,也就是9Pin转25PIn,然后25Pin转8Pin,适合FX,A系列编程,带有隔离保护,可以热拔插,而你所述的那种线缆是自己制作的,没有热拔插的保护功能,因此使用要小心。

以上

网友B:
买条现成的也不是很贵的

QQ 727815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