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丰变频器90KW130A电流就过流保护

楼主(2008-11-01):
90KW水泵 用惠丰90KW变频器 远传压力表闭环控制 当输出电流为130A时就过流保护跳开 不知为什麽 电机检测正常 接线也没问题 有哪位大侠碰到过类似问题请赐教

网友A:
你的过流保护值是多少啊?有可能过流保护设定值太小,或者运行频率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过流保护值是多少啊?有可能过流保护设定值太小,或者运行频率太低。

变频器额定电流180A 不能修改的 运行频率大概在40多HZ 一到130A电流就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