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怎了

楼主(2008-11-01):
各位高手小弟有一事不明特向大家请教,昨天我公司有一个电机不转了,用万用表测量三相绕组正常,拆开后发现线圈绝缘漆都被烧坏了,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不散热,温度过高造成的?或者是瞬间启动电流过大?

网友B:
其实这种问题在修电机时经常也能遇见,万用表不是万用的,它测量电机电阻肯定有误差,加上电机电阻本来就小,有是匝间短路根本就不测不出,最好是打开来看看

楼主:
了解了,谢谢!电机散热很好,但还是非常热,转子都黑了。

网友C:
匝间短路

网友D:
   我也发现过这个情况。三相绕组正常。

网友E:
如果是局部线圈烧毁,那是匝间短路造成;如果是全部线圈都发黑烧毁,那是电机过负荷电流太大造成;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局部线圈烧毁,那是匝间短路造成;如果是全部线圈都发黑烧毁,那是电机过负荷电流太大造成;

网友G:
会不会电机堵转了,查看电机的连接部分(连轴器)及其他负载。或许轴承也有问题啊

网友H:
电机局部烧毁属短路(匝间短路和相间短路),单相或两相线烧毁是缺相,全部烧毁是过载,请你检查你的机器是否过载;另外电机烧毁用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必须用摇表才可以测出来。

网友I:
匝间短路一般万用表是测不出的,特别是大电机,要用电桥,摇表只能测绝缘强度,电机星接和角接烧毁的线圈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J:
如果拆开连接片,摇表测三相绕组绝缘良好,万用表测本相绕组通,在排除线路无故障情况下,启动电机还是不转,此时应用电桥测三相绕组的直流电阻是否平衡.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学习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H:

电机局部烧毁属短路(匝间短路和相间短路),单相或两相线烧毁是缺相,全部烧毁是过载,请你检查你的机器是否过载;另外电机烧毁用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必须用摇表才可以测出来。

网友L:
用摇表才能测得准,用万用表测不准时,打开接线盒闻一下就知到了.

网友M:
散热不良或者是环境温度过高!

网友N:
万用表测绕组只能是个大概,要具体必须得用电桥.另外如果你的电路保护都正常的话,想你说的那种情况很可能是电机绕组匝间短路或相间短路.

网友O:
超负荷了,缺少保护

网友P:
电机超载时间太长了。

网友Q:
电机过载了,用万用表是不能彻底检查出点击好坏的。

网友R:
这种问题用兆欧表测量,应该可以测出来。

网友S:
你这种情况是堵转造成的,证明你的热保护不起作用,尽快换热保护器,不然还要烧电机

网友T:
摇表才能测得准,用万用表测不准时,打开接线盒闻一下就知到了.

网友U:
检测运行时电流是否在范围之内,再就是拆开看是不是均衡的变色,要是只有一组变色那就有可能是缺相,均衡的变色应该是过载。

网友V:
电机的质量如何吖,散热效果如何。电机运行时是否缺相运行呢。

电机过热有以下几种情况:1.电机是否经常过载,2.电源电压是否过高,3.环境温度过高,通风散热不良,4。.缺相运行(三相电源不平衡)5。修理后的电机烘干不彻底,6.定转子相摩擦,7。启动过于频繁。

网友W:
电机过载了运行时间太长,检查负荷是否有缺油的,运行不畅。

网友X:
我想首先告诉楼主的是 测量电机侥组间绝缘性、变压器对地电阻绝缘性等的时候 是不能用万用表来测量的 测量的结果的往往是不准的

最好是使用摇表或者是兆欧表来进行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