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伺服的原点复位问题

楼主(2008-11-01):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我用的PLC只有脉冲和方向信号输出,不能接收伺服驱动返回的信号,机器上装光电传感器作为原点开关,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每次原点复位后因为开关精度原因每次复位后原点位置都有少许误差(0.1-0.2MM之间).因为PLC的约束无法自动和伺服进行谐调,所以原点位置精度只能依赖传感器,而传感器的精度可想而知.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方法使伺服能够根据驱动和编码器的脉冲来精调原点,或者再增加其他的控制装置实现也可以?

现在有个想法不知道是否可行,能否在第一次复位后手动让伺服驱动记下当前位置(一圈以内的位置),然后在下一次PLC控制复位后再手动伺服驱动精确寻找上次记下的位置再进行原点精定位,等于说先让PLC进行粗复位,再手动让伺服精定位,

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否可行,现在用的是安川伺服系统增量值编码器,CN1接线方式是:脉冲.方向:7,8,11,12脚, 24V直流:1,32,40,42,43脚短接接地, 15,47脚短接接正.

如果有可行的办法具体应该如何操作,或者再外加什么装置也行,谢谢各位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