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如何与富士PLC连接

楼主(2008-11-01):
请问一下各位大虾富士变频器如何与富士的PLC用T-LINK连接,   而在变频器的上的频率设定是不能改变. PLC和变频器中的哪一些参数设置.?

还请各问多指教.  谢谢

网友A:
一般,使用富士的变频器不会使用T-Link去连接富士的PLC,因为这样做的成本很高,变频器需要T-Link链接模块。

一般采用Modbus通讯的方式,这样做的成本会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