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仪表
万用表断定线路通断

楼主(2008-11-01):
1如何用万用表测量线路的通断?
2控制线路由变压器次级线圈火线到常开按钮到常闭按钮到热过载常闭再到交流继电器线圈再到变压器零线端构成一个回路,用万用表电阻档测常开起动按钮的两端时是否会有电阻值?

网友A:
肯定有
电阻应该等于变压器二次加接触器线圈

网友B:
你说你串联了这么多电阻那能没电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