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的MODBUS通讯

楼主(2008-11-01):
我使用一个CPU224需要它作为从站我吧程序编好后下装他出现了如下提示如下错误:

Compiling Program Block...
MAIN (OB1)
SBR_0 (SBR0)
MBUS_INIT (SBR1)
Network 2, line 6, ERROR 18: (operand 2) V-Memory not allocated for library.selectright mouse menu item ‘Library Memory...‘ from the Program Block in the instruction tree.
Network 2, line 8, ERROR 18: (operand 2) V-Memory not allocated for library.selectright mouse menu item ‘Library Memory...‘ from the Program Block in the instruction tree.
Network 2, line 9, ERROR 18: (operand 1) V-Memory not allocated for library.selectright mouse menu item ‘Library Memory...‘ from the Program Block in the instruction tree.
Network 2, line 9, ERROR 18: (operand 2) V-Memory not allocated for library.selectright mouse menu item ‘Library Memory...‘ from the Program Block in the instruction tree.
Network 3, line 3, ERROR 18: (operand 2) V-Memory not allocated for library.selectright mouse menu item ‘Library Memory...‘ from the Program Block in the instruction tree.
Network 9, line 2, ERROR 18: (operand 1) V-Memory not allocated for library.selectright mouse menu item ‘Library Memory...‘ from the Program Block in the instruction tree.
Network 9, line 3, ERROR 18: (operand 1) V-Memory not allocated for library.selectright mouse menu item ‘Library Memory...‘ from the Program Block in the instruction tree.
Network 12, line 5, ERROR 18: (operand 2) V-Memory not allocated for library.selectright mouse menu item ‘Library Memory...‘ from the Program Block in the instruction tree.
Network 29, line 2, ERROR 18: (operand 2) V-Memory not allocated for library.selectright mouse menu item ‘Library Memory...‘ from the Program Block in the instruction tree.
Network 29, line 3, ERROR 18: (operand 2) V-Memory not allocated for library.selectright mouse menu item ‘Library Memory...‘ from the Program Block in the instruction tree.
Network 29, line 4, ERROR 18: (operand 2) V-Memory not allocated for library.selectright mouse menu item ‘Library Memory...‘ from the Program Block in the instruction tree.
Network 29, line 5, ERROR 18: (operand 2) V-Memory not allocated for library.selectright mouse menu item ‘Library Memory...‘ from the Program Block in the instruction tree.
Network 29, line 7, ERROR 18: (operand 2) V-Memory not allocated for library.selectright mouse menu item ‘Library Memory...‘ from the Program Block in the instruction tree.
Network 29, line 8, ERROR 18: (operand 2) V-Memory not allocated for library.selectright mouse menu item ‘Library Memory...‘ from the Program Block in the instruction tree.
Network 32, line 2, ERROR 18: (operand 1) V-Memory not allocated for library.selectright mouse menu item ‘Library Memory...‘ from the Program Block in the instruction tree.
Network 37, line 3, ERROR 18: (operand 1) V-Memory not allocated for library.selectright mouse menu item ‘Library Memory...‘ from the Program Block in the instruction tree.
MBUS_SLAVE (SBR2)
Network 1, line 1, ERROR 18: (operand 1) V-Memory not allocated for library.selectright mouse menu item ‘Library Memory...‘ from the Program Block in the instruction tree.
Network 2, line 1, ERROR 18: (operand 1) V-Memory not allocated for library.selectright mouse menu item ‘Library Memory...‘ from the Program Block in the instruction tree.
Network 3, line 1, ERROR 18: (operand 1) V-Memory not allocated for library.selectright mouse menu item ‘Library Memory...‘ from the Program Block in the instruction tree.
Network 3, line 2, ERROR 18: (operand 2) V-Memory not allocated for library.selectright mouse menu item ‘Library Memory...‘ from the Program Block in the instruction tree.
Network 4, line 8, ERROR 18: (operand 2) V-Memory not allocated for library.selectright mouse menu item ‘Library Memory...‘ from the Program Block in the instruction tree.
Network 5, line 2, ERROR 18: (ope

网友A:
如果怀疑你的指令库有问题,那就升级你的编程软件版本,这样它会自动安装新的(正版)指令库

楼主:
现在看来指令库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我从LOGO下载的标准程序就可以正常的下装。还是不明白什么原因???

大家发表一下意见啊!!

楼主:
让大家笑话了,第一次使用所以没有知道要设定PROGRAM的地址了

网友B(2009-08-28):
楼上这位我在用USS指令时也同样遇到这问题?不知你怎么解决的?呵呵,新手,请多指教!!

网友C:
顶顶!PLC锂电池特卖!全场80/个!
专业批发各种PLC编程电缆/电池/CP5611卡/总线电缆
友诚PLC编程电缆质量服务全面升级!做全国最好的PLC电缆!
友诚所有产品自购买之日起,保用三年!有任何质量问题无条件换 货!
公司网址:http://www.dgycgk.com友诚梁明雅
QQ:1048811647,电话:0769-23024912/15818310501用到的来找我阿

网友D(2014-03-12):
引用 楼主:
让大家笑话了,第一次使用所以没有知道要设定PROGRA...

您好!

    小弟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下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E:
这么好长哦,初学者有点看不懂

网友F(2017-05-19):
请问大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