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不准

楼主(2008-11-01):
我用台达ES的PLC,采用奥拓尼克斯NPN光电计数,每二十个产品为一个批次,PLC中用C237计数,用DHSCS 比较置位命令执行,可每做二三十个批次中总有那么一个批次中会少一个产品,恳请高手赐教!是干扰的问题么?从PLC上怎么解决?

网友A:
速度如何

是不是有溢出

网友B:
在经济永许的话在加一套计数进行比对

楼主:
速度不是太快,是计26mm*45*以上的纸箱.

我怀疑是有干扰电路,只有先换根屏蔽线做信号线试试看!

网友C:
为什么不怀疑奥拓尼克斯NPN光电

网友D:
先换根屏蔽线做信号线试试看,最好监视一下程序,数值是不是一样

网友E:
监视一下程序

网友F:
每秒钟的计数速度是多少个的,如果不是很快,有可能是外部与传感器的地方出现问题,引起电眼闪动

网友G:
只差一个吗?

怎么看都像时序的问题。比如正在扫描时,受到扫描周期的影响?

网友H:
楼主,怎么样了?解决了把方法分享一下

网友I:
速度不快就不要用高速计数器。普通计数器一秒中应该也可以接收多个信号的。

网友J:
速度不快可以不用高速计数。

网友K:
为什么不怀疑奥拓尼克斯NPN光电 ?

我用的计数器也出现过这个问题

楼主:
换普通计数器好了

网友L:
可能是光电开关反应延时了,

网友M:
情况复杂  不好说那个坏了  排除吧

网友N:
用屏蔽线,外加单独接地,PLC也接在同一地上.

网友O:
对,速度不快的话不要用高速的,

网友P:
这么慢就不要用高数计数器

网友P:
再一个就是有没有两个产品中间没有间隔而出现失误

网友Q:
在低速计数(几十Hz)的情况下,可在计数输入端并联电容器,用以吸收窄脉冲干扰。1-4.7μF的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