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ATV38变频器400VAC,90KW

楼主(2008-11-01):
一台ATV38变频器400VAC,90KW。面板控制正常,利用外控线路时,频率无法上调,为0.1HZ?请问高手如何解决?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查看最高频率是否设定太低,还是接线错误

网友B:
主板的问题,主板参数或器件问题,先要排除参数设置有误的问题(是二线还是三线控制?拖多大的电机 ,拖小机的话外控时是否设为小电机模式?),另你查下设为外控时端子各控制电压是否正常?关注中,,,,,,仔细查下,这个问题应当可以解决的

楼主:
拖90KW电机,148.9A,别的我明天查一下,现在现场正在运行,为面板控制.面板调频,很是不方便!!请继续关注,明天我给你个具体的参数设置!!!

楼主:
2w即2线控制.这台变频器是2线控制.

网友C:
故障前有没有动过其它地方?是不是有恢复出厂参数功能。

楼主:
电机为75KW,148A.2W控制,为通用电机.面板控制时端子A01,10V之间为11.6伏.

网友D:
一定是参数设置问题,还需要多研究关键的参数。面板可以,端子不可以,就是参数的问题,端子损坏的几率很小。

网友E:
济南英威变频器维修中心 0531-85989155 81251255 专业施耐德维修

网友F:
时代新纪元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时代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主要从事变频器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时代变频器在技术研发上从传统控制、矢量控制跨越到最先进的DTC直接转矩控制,在硬件设计上采用了新型模块技术,从而形成产品较强的抗干扰能力,其质量可靠性远远高于国内同类产品,具有较好的性能价格比优势。
目前,时代新纪元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已形成TVF1000/3000/5000/6000/7100/TVF8000六大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通风、水泵、纺织、印染、印刷、食品包装、制药、塑胶、石油、化工、冶金、电力、建材、市政生活等行业。公司将竭诚为广大用户服务,提供优质产品。

联系人 时代集团 时代变频器 沈阳办事处 李岗 13019367002

楼主:
请问7楼哪些关键的参数?具体说说?

网友D:
FrH:频率给定

LFr:当通过操作盘的变频器控制激活时,此调整参数代替FrH 参数出现: 控制菜单中的LCC 参数

LCC:用于通过操作盘激活变频器控制。STOP/RESET、RUN 和FWD/REV 键有效。速度给定由参数
LFr 给出。在端子上仅有自由停车、快速停车、直流注入停车命令以及外部故障保持有效。如果变
频器和操作盘的连接被切断,变频器将锁定在 SLF 故障模式。
如果LIX=FTK,此功能不再能够通过键盘进行访问。

这变频器的功能太多,具体调试还要靠你自己去理解这些名词解释,把名词解释理解了,那你调试很多的变频器就容易了,上面我只是大概的说而已,不一定对。

网友G:
估计是参数设置不合适,我以前碰到过,只要把某个参数设为PSM就可以,具体参数名称我忘记了.

网友H:
参数设置不合理,好好看看手册的参数冲突表,设置有冲突就这样。变频器没坏!

网友I:
复位一下,再换个电位器试试

楼主:
12楼,你说的那个参数是SPC:PSM是小型电机.而出厂设定为NO,明天我试一下!?

楼主:
13楼哪里参数冲突表呀?在说明书中吗?

楼主:
12楼,你说的对!我更改以后已经处理了!我如何给你加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于估计是参数设置不合适,我以前碰到过,只要把某个参数设为PSM就可以,具体参数名称我忘记了.

已经更改处理了!非常感谢你!我如何和你联系一下!

楼主:
现在 查明根本没有处理就好了,过了大约4到5天的时间!

网友J(2008-12-04):
考虑的太复杂了,有可能是外部端子接线松了,接触不良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