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和EVIEW通讯问题

楼主(2008-11-01):
新程序传输不到EVIEW 和那些因素有关?是不是通讯口烧了?亦或是密码的原因?谢谢!

网友A:
是不是第一次在电脑安装并使用eview下载程序啊。如果是的话,你需要作一个小小的驱动:当电脑串口或USB口插上eview触摸屏和下载线后,电脑会自动弹出发现新硬件,这时候你只需按照其步骤安装就可以(安装文件在你安装EVIEW后的文件夹的driver中,不要选择在网上寻找安装文件)。安装完毕即可

佛山艾浦自动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孔小姐 13929972352 0757-82621635-814 www.fsaipu.com.cn  或www.fsaipu.com.   eview一级代理商 如有任何问题 可随时找我们

楼主:
不是啊 拷新程序进去 第一次拷时没有问题。再问你一个问题,如果通讯口烧了怎么可以查出来?

网友A:
请问你是哪里的? 广东省的

网友A:
刘工 我的qq是85248268 有问题随时找我

网友B:
注意尽量不带电插拔

QQ  727815050

网友C:
程序的软件版本也有关系的!!!

网友D(2010-06-28):
程序下载到HMI里,通过HMI配套的USB线,并在软件中设置通讯方式:USB。然后若不行,就检查USB线,下载是不需要密码的,若还不行,则只能到原厂维修了,可能是内部出了毛病。肯能HMI的USB口坏了,也可能是串口坏了。

网友E:
从您的标题可以看出是使用串口下载程序,下载不了的原因有多个,您可以一一排查;其中下载不了的原因如下:

1、串口被占用或是PC串口有问题;

2、通讯线制作错误或是焊线脱落;

3、插错HMI上的串口;

4、HMI上的串口有问题(串口是不支持带电插拔的,请注意人为损坏)。

网友F:
实在不行就试着自己重新烧下内核。手册里面有烧内核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