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各位大师帮忙验证,

楼主(2008-11-01):
有一台富士VG-3 变频器,7.5KW三相联220V,   本机运转速,5000以下正常,5000以上电动机开始<振动,>,本人查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变频器内部运转电容老化现象,  2反馈.编码器故障,      谢谢

网友A:
5000以上电动机开始<振动>------难道不是电机与机械部分到了固有振动频率的原因,设法避开5000前后的转速段,看是否还要振动

楼主:
i他有固有频率可以,11000啊,,,<平时都开11000的>超过些数,机械有振动,

楼主:
补充,此频率使用PLC模块,输出,按钮加减速的,避不开,5000这个参数,

楼主(2009-05-17):
问题以找出,是反馈.编码器故障,

原因,编码反反回时跟变频器输出不协调导致变频器输出频率输出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