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助:伺服原点问题

楼主(2008-11-01):
PLC只有脉冲和方向信号输出,不能接收伺服驱动返回的信号,复位时采用光电传感做定位,精度很差,有什么办法让伺服编码器的脉冲数作为原点,外加装置也可以考虑,具体该怎么操作?
现在用的是安川伺服系统增量值编码器,CN1接线方式是:脉冲.方向:7,8,11,12脚, 24V直流:1,32,40,42,43脚短接接地, 15,47脚短接接正.

网友A(2008-12-12):
哟!沙发啊!哈哈!舒服啊!我们就是做编码器的!我想也许你是要用绝对式编码器吧,有事联系我吧!51001751转801

网友B:
精度多少,速度多少,你PLC是用中断还是扫描,不能单一怪光电传感器

网友C:
看一下东元伺服。可以用Z信号+偏移脉冲数做零点。理论精度是一个脉冲。
www.acepilla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