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伺服原点问题

楼主(2008-11-01):
PLC只有脉冲和方向信号输出,不能接收伺服驱动返回的信号,复位时采用光电传感做定位,精度很差,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伺服编码器的脉冲数作为原点,具体该怎么操作?
现在用的是安川伺服系统增量值编码器,CN1接线方式是:脉冲.方向:7,8,11,12脚, 24V直流:1,32,40,42,43脚短接接地, 15,47脚短接接正.

楼主:
怎么没人呢,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把伺服的脉冲输出接到PLC X0--X7高速计数输入口

网友B(2008-12-08):
你电机转速太快,而你的编码器又不够达到你要求的转速,就会导致信号失真。我们是上海旋盛机电有限公司,是专业做编码器的,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和我联系:51001751转801

或直接致电:13122669969

不知您用的是什么牌子的编码器,可是安川电机用的一直是我们sumtak的编码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