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WJD-Ⅱ消声、无声节电器"的应用问题

楼主(2008-11-01):
新购一块“WJD-Ⅱ消声、无声节电器 ”,按说明书接线后,接触器跳跃不能正常吸合,检查接线完全正确,依次测量三只二极管、电阻、电容、变压器均正常,换多个接触器还是跳,找不出问题的原因;此次所购节电器与去年投用的为同一厂家产品,去年的接线跟新买的接线完全一样,去年的运行一真挺好,去年的处于运行中,两个不能直接对比测试,哪位用过此款节电器的朋友交流一下经验,帮忙查找一下故障所在。

网友A(2012-10-27):
你再查一下变压器一次线圈 应该是断了

网友B:
有的节电器要调整转换常闭触点,就是让常闭触点推迟一点断开。这种二十多年前的产品难道还有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