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极数和转速的关系

楼主(2008-11-01):
谁知道电机极数和转速的关系啊?

网友A:
n=60f/p n转速F是电源工频P电机极对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60f/p n转速F是电源工频P电机极对数

网友C:
n=60f/p n是同步转速.f是电源频率,p是电机极数

电机转速n1=(1-s)60f/p s是转差率

网友D:
三相异步电动机:n=(1-s)60f/p

楼主:
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级数是指的说明呢?

网友E:
兄弟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啊 去找一本电工技术看看吧 里面有介绍 这可是基础啊

网友F:
对 重视基础理论

网友G:
那只能这样和你说,极对数决定转速。极对数越大,转速越低。其它的自己看书吧。

网友H:
60*频率/极对数=转数

网友C:
极数就是磁场N,S的个数,由于N,S是成对出现,所以有极对数.电机通三相电后由于三相电是随时间变化,所以电机绕组感应的磁极对数也会交替变换,加上绕组在电机堂内空间上的排列,就会产生连续的旋转磁场.堂内排列的极对数越多,旋转磁场旋的就越慢.转子相对旋转磁场做切割磁力线产生电动势电流,反过来切割磁力线,跟随旋转磁场旋转.且低于旋转磁场,

旋转磁场=60*频率/极对数

网友I:
1、一对磁极360度,二对磁极720度,三对磁极1080度,…,360×P

2、交流电每变化一周,旋转磁场只能转360度;

3、所以交流电变化一周时,二极电机磁场转一圈,四极电机磁场转1/2圈,六极电机磁场转1/3圈,…,2P极电机磁场转360/360×P =1/P圈;

4、交流电频率f为50周/秒,1分钟共60f周,电机转子转60f×1/P圈,即n=60f×1/P=60f/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