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传电台-仿制品与原装进口之差异!!!

楼主(2008-11-01):
1、 仿制品没有国家无线电管理局颁发的"型号核准证",属非法生产、销售。若遇到无线电管理部门及电科院等管理部门定期或不定期的抽样检测,一旦抽检到没有型号核准证、指标又不合格的产品,后果会十分严重。
2、 仿制品大多是小作坊式的手工生产,没有现代化全自动的生产、检测设备作为保证,没有通过ISO9001质量认证体系,工艺水准落后,导致产品的一致性及稳定性难以得到保证。
3、 为了降低成本,仿制产品选择的元件等级较低,一般为民用级元件,因此高低温环境指标、可靠性指标等与原装工业级产品相比差距较大。仿制产品在做高低温环境测试时,主要技术指标,如频率稳定度、功率、灵敏度、信号幅度等变化超标。
4、 原装产品中的专用CPU、防浪涌(及避雷)器件等关系到产品性能及可靠性的关键部件,仿制产品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日精的CPU等器件是定制的专用器件,一般采购不到。因此仿制品虽然在外观上与原装产品相似,但内部的硬件及软件性能则与原装产品大相径庭。比如原装产品有遥控编程等特别功能,仿制品没有。仿造机采用51系列的单片机作为CPU,其功能与可靠性自然无法与专用CPU相比,这也是仿造机电磁兼容性差、容易死机的主要原因。
5、 干扰及抗干扰指标差,如杂波发射、邻道选择性、杂散响应等常规指标连国家标准都很难达到,更不要说达到电力部等更高的标准了(电科院的测试标准比部颁标准更高)。深圳某公司的GD230曾经委托一家系统集成商送去电科院做测试,结果头两项抗干扰指标就不合格,自然就无法再往下测其他指标及高低温环境指标了。举例说明:如果把深圳某公司的两台GD230写入不同的频率后进行测试时,一台发射时另一台竟然可以收到!抗干扰指标之差令人吃惊!原因就是因为使用了不合格的廉价滤波器、混频器等器件,另外高频放大及调谐电路的设计也大有问题。
6、 仿制品由于受生产工艺水准制约,天线匹配特性较差,驻波比大,甚至同一电台在高、低频段的的驻波比特性也会相差很大(如GD230就是如此),再加上抗干扰特性差,因此在功率相同的情况下,仿制品的通信距离要比原装产品近30%以上!
7、 仿制品的频响特性不够平坦、信噪比差,因此误码率较高,尤其在2400bps以上速率时,误码率较原装产品高出10-100倍。
8、 外壳等结构件制造工艺粗糙,材料差。为了提高散热及接地特性并更加坚固、美观,原装产品采用了钛合金材料及特殊的电镀技术,而仿制品只是采用了普通的铝合金及喷漆工艺,而油漆不仅是一种绝缘材料,而且很容易磨损。
9、 原装产品在主要接口处进行了防潮、防尘处理,而仿制品各种缝隙很多,很容易受潮、进尘,影响产品性能及使用寿命。
10、 仿制品无法采用手动编程,现场调试很不方便。
11、 仿制品的发射机启动时间大于90ms,不符合电科院的标准(20ms),原装产品为20ms以下;仿制品的从上电到进入正常工作状态需要近500ms,原装产品为30ms。
12、 原装产品采用了双VCO(压控震荡器)电路设计,收发异频工作时,两个VCO可以设置为同时工作,大大提高了收、发转换时间。仿制品为了节省成本,只有一个VCO。如此偷工减料、不惜牺牲质量,只能是价廉而不物美。
13、 原装产品有数据专用PTT控制信号,与话音PTT分开控制,以实现数据优先功能。仿制产品数据及话音用了同一个PTT控制脚,无法实现数据优先,很不合理。

网友A:
分析的比较透彻,但也有仿的突出的!

网友B(2008-12-08):
不必攻击别人。国货也没有那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