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来看看 指教一下

楼主(2008-11-01):
本人一个大江的变压器 初级电压380 220 0 次级是36 24 12 6.3 0 容量100va想改成一个可调式的充电器 请高手帮一下

网友A:
加个桥式整流并个电容

楼主:
对这东西本人一点知识都没有 希望个高手指教的时候说得明白一点 不胜感激!!!

网友B:
找个能调的冲电器看看啊

网友C:
用分立元件制作一个便是;用两个三极管,一个1.5V的稳压管,一个470K电位器,一个470欧姆和一个2K的电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