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高压缺相怎么办?

楼主(2008-11-01):
我这电力部门很垃圾,经常10KV缺相,电机经常烧毁。

我想用三个高压电容和一个中间继电器做个保护装置,在低压端三相电接三个电容,电容再接成星型,中性点和地线之间接上中间继电器。三相不平衡时动作,大家看可行不

网友A:
如果你是10KV供电,400V配电,有配电专用的综合保护器(具有缺相,三相电压不平衡,过载,漏电保护功能)一旦出现楼主所述的情况,保护器就会动作保护,我们这里的供电台区都装有这种综合保护器。

楼主:
我们变压器上没那东西,有具体型号不。变压器是10KV供电,400V配电,2000KVA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10KV供电,400V配电,有配电专用的综合保护器(具有缺相,三相电压不平衡,过载,漏电保护功能)一旦出现楼主所述的情况,保护器就会动作保护,我们这里的供电台区都装有这种综合保护器。

没有相序保护吗

网友C:
原理上是可行的.继电器用110V的.         你的低压总柜没有缺相保护功能吗?电子式断路器上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D:
买一个缺相保护装置就可以,自己做不一定有好的效果.

网友E:
用1电动机保护器就可以做到。

网友F:
电机综合保护器可以给电机全方位的保护。装一个就省心了。

楼主:
综合保护器用过,没有用。高压有两相缺的时候可以动作,但还有一相缺时不动作啊!

网友G:
我们这里昨天就出现一次高压缺相,幸亏时间短,不然就麻烦了,

网友H:
用1楼的方法就好了!!!!

网友I:
买专业的保护器,

网友J:
不行,因为3相中的任何一相如果变重,中间继电器就会动作。而真正可以烧坏电机的是缺一相。所以很容易造成误动作

网友K:
同意一楼的,我这而在用

网友L:
建议安装综合保护器。

网友M:
用1楼的办法

网友N(2009-01-06):
电动机综合保护器不是万能的,高压缺相时低压侧不是绝对缺相,电动机综合保护器是起不到保护作用的,大家再找找还有没有更好点的解决方案,我也正在为高压缺相头疼呢。

网友N:
我平时使用的是:正泰JD-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