膨胀阀结霜,到底怎么回事

楼主(2008-11-01):
请教:我们有台压缩空气冷干机,最近更换了压缩机(请专业的人士换的)加雪种后发现膨胀阀后面及下部结霜,而且高压偏高,低压有偏低,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高压为18,低压为2.5,运行半小时后自动停机(高压超压21)重新启动后故障同上。请教大师。mail地址:xiayingchunxyc@yahoo.com.cn

网友A:
是不是佛冲多了啊

网友B:
楼主,膨胀阀结霜,高压偏高,这种故障应该是制冷剂加注太多所致,你看把制冷剂放出一些,看效果怎样.

网友C:
制冷剂加注太多所致,你看把制冷剂放出一些.。

网友D:
冷冻油里有水份或者是有杂质!可能没有抽真空

网友D:
如果是水冷的那可能是冷凝器堵了,冷却水流通不是很好

网友E:
膨胀阀损坏或部分堵塞

网友F:
调节膨胀阀开大一点!

网友G:
用六角扳手调一下膨胀阀,使冷媒压力在绿色的压力范围内,运行一段时间,不行再放一点冷媒出来,注意防冷媒是要将钳形电流表测一下电流的变化!!!

网友H:
加氟前没有将管路的真空抽完.造成水分残留.

网友I:
制冷剂加注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