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的原点复位问题

楼主(2008-11-01):
PLC只有脉冲和方向信号输出,不能接收伺服驱动返回的信号,机器上装光电传感器作为原点开关,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每次原点复位后因为开关精度原因每次复位后原点位置都有少许误差(0.1-0.2MM之间).因为PLC的约束无法自动和伺服进行谐调,所以原点位置精度只能依赖传感器,而传感器的精度可想而知.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方法使伺服能够根据驱动和编码器的脉冲来精调原点,或者再增加其他的控制装置实现也可以?

现在有个想法不知道是否可行,能否在第一次复位后手动让伺服驱动记下当前位置(一圈以内的位置),然后在下一次PLC控制复位后再手动伺服驱动精确寻找上次记下的位置再进行原点精定位,等于说先让PLC进行粗复位,再手动让伺服精定位,

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否可行,现在用的是安川伺服系统增量值编码器,CN1接线方式是:脉冲.方向:7,8,11,12脚, 24V直流:1,32,40,42,43脚短接接地, 15,47脚短接接正.

网友A:
我只用过松下的伺服

它有个Z相脉冲

可以用来定位

安川的一个也有啊

楼主:
问题是现在PLC没办法接收伺服的Z相脉冲

引用 网友A:

我只用过松下的伺服

它有个Z相脉冲

可以用来定位

安川的一个也有啊

网友B:
最好慢速回原点!在距离原点大约10MM处装一原点接近开关,回原点时先快速往原点方向运动,到原点接近开关后减速回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慢速回原点!在距离原点大约10MM处装一原点接近开关,回原点时先快速往原点方向运动,到原点接近开关后减速回原点

现在就是这样的,速度跳的在慢还是有误差,原因也知道的,就是传感器的反应时间造成的,任何传感器都有一个反应时间

网友C:
用高速计数器中断它的脉冲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高速计数器中断它的脉冲可以不?

能说的具体些吗,我现在只能用手轮在机器复位后再手调了,虽然麻烦点也总算能解决一下问题

网友C:
可以具体说下你怎么用的不?。还有要怎么控制,以及转多少有没有限制?是不是每次都要在原点?其他位置停不?你介绍的不够详细。可以加我QQ354935900。我 也 不是 很 懂,但我们的设备马达也要回原点

网友B:
  引用wzljtx        就是传感器的反应时间造成的,任何传感器都有一个反应时间

一般光电传感器的反应时间是很快的,像欧姆龙的U型光电传感器,你的PLC扫描周期多少?PLC扫描周期越大,慢速回原点的速度就要越小

网友D(2017-03-23):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最好慢速回原点!在距离原点大约1...

 不是有Z相复位么  ,伺服驱动器内有没有能耗制动.......个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