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电机控制的理论问题?

楼主(2008-11-01):
哪位能介绍一下直流电机的双闭环控制方面的知识(电流内环、速度外环)。何为内环,何为外环。

网友A:
对直流电机没什么研究。不好意思

网友B:
看起来右象是个写毕业论文的。

网友C:
楼主是什么目的呀??///?

网友D:
为精确控制电机动静态转速,通过采集电机的电流/电压(转速),传统的双闭环设置两个调节器置于电机控制系统前。外环调节器给定/反馈为电压(转速),外环调节器输出作为内环调节器的给定,内环反馈为电流,内环调节器输出最终控制调速装置的功率单元。

一般来讲,转速调节器(外环)主要作用是保证转速稳态无静差,对负载波动起到抗扰动作用,输出的限幅限定了装置的最大允许电流;电流调节器(内环)主要作用是对电网电压波动起到抗扰作用,起动时保证系统得到最大电流,有效限制电枢电流最大值。

--以上是80年代传统双闭环的基本控制思想。

楼主:
谢谢想起时正是忘记的回复。冶金行业的直流电机的控制大都还是这种控制吧,至少我们这里的直流电机的控制是这种控制方式。

楼主:
来论坛就是来学习、交流的,这就是目的。每个人支自己的专业的方方面面都不可能了解的很清楚,要不然都是状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