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的西门子PLC,定时器的输出时间为什么会错

楼主(2008-11-01):
315的PLC,在触摸屏上做了一个定时器的输入,单位为分钟,程序是这样写的,先把触摸屏上的输入值MW100通过MUL_I乘上6,输出给MW102,再把MW102通过ADD_I加上12288(时基为10秒),输出给定时器变量,开始输入为1时,时间变量为1m;输入为2,为2m;可是输入为3,还是2m;输入为4,却为3m;输入为5,为4m;输入为6,为4m;输入为7,为5m。不知道出错,求各位大虾指导下,谢谢。还有315的PLC,只有FC105和FC106,好像没有FC40。

网友A:
有高手指点一下,好奇怪的问题啊

网友B:
将秒或分钟进制定义后,用FC40将整数转换成S5TIME数据类型,给T定时器TV值。

网友C:
哈哈,这个问题可把我们黄工郁闷了一阵子,恭喜一下现在解决了。其实也就是bcd码的转换问题。

楼主:
恩,问题是出在BCD码上,现在已经解决了,把运算的结果转换为BCD码后,就可以了,时间定时器就好了,但是我还不太明白,为什么我开始的输入怎么会得出上面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