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电流

楼主(2008-11-01):
三相四线或三相五线配电中,零线总是比三根火线细一些。假如实际使用中全部只取220V电压,就是分别取三根火线加零线用电时,零线上的电流是等于三根火线的电流之和吗?

网友A:
零线上的电流是等于三根火线的电流矢量和,不是代数和!

楼主:
非常感谢!!

“矢量和”怎么理解哩?

不好意思!我刚入门不久,见笑了!

网友A:
矢量和就是既要考虑电流的大小,又要考虑各电流的相位差,用文字不大好表达,最好是用图来说明,但今天没时间画图。

简单的说,如果电流没有谐波的话,零线上的电流不会超过最大的一相电流,如果三相电流完全相等(且相位差一致),零线上的电流就是零。

网友B:
三相电流相等的话,零线上的电流是等于零.

网友C:
同意3楼的意见,如果三相电流相等且电角度相同的话,中性线是没有电流的

网友D:
零线上的电流不会超过最大的一相电流,还是有请三楼的兄弟解释一下吧!最好能画个图来表示表示。

网友E:
同意3楼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