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接触器线圈发烫

楼主(2008-11-01):
请教:

以前见选用的MZJ50A/006作为电源接触器,没有什么问题。现在负载差不多,再次选用同一个厂家的同型号的接触器作为电源接触器用的时候,出现线圈发烫的问题。线圈接通不到两分钟,外面的壳体烫得手都没有办法在上面停住。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A:
那应该是性能问题了,要么就是质量不好.

网友B:
请检查触点接通时是否正常(用万能表测量),测量现在负载所流过的电流大小,以上都正常的话,请更换接触器试试!

网友C:
注意电压是否一致,接触器的机械部分有卡造成不能完全吸和到位。这些都会引起线圈发热,或者是接触器本身质量有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

明天再去测量一下。如果触点接通后,需要测量线圈的电流么?而且线圈额定电压是24V,系统提供的电压虽然可能高于24V,但是都在120%的范围内。如果机械部分造成不完全吸合线圈也会发烫么?

网友D:
接触器的铁心接触不良、触点接触不良。主要是这两方面的原因。

网友E:
1.线圈匝数少。  2. 铁芯极面脏

网友F:
是啊,电压是否匹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