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三菱触摸屏分级密码设置

楼主(2008-11-02):
在很多自动化车间里,只让普通工人对触摸屏进行基本的操作,比如开机,启动,关机。
那些会影响系统性能的“参数设置”,“时间设置”,通常只允许高级技术人员或者设备维护人员来设置。
这种功能可以通过设置安全等级密码来实现:比如最低的“0等级”是不需要密码的,“1等级”密码给普通人员,可以进行基本操作;“2等级”授权给有一定权限的技术人员进行高级设置;“3等级”给车间主任来管理;“4等级”留给设备的生产厂家。
这里如何讲解设置安全等级1的密码,看过的人可以举一反三来设置更多的安全等级。
--------------------------------------------------------------------------------
以触摸屏编程软件GT Designer2 为例,先点击左边的“系统环境”
再点左边的密码,然后点设置框上的“安全”
这里看到可以设置十多个等级的密码,一般0等级是不设置的,这里我们选择“1”进行操作
输入密码,点“确定”,这样等级“1”的密码就设置好了,以后进入安全等级为1部分地区就要输入这个密码。
--------------------------------------------------------------------------------
现在讲如何对“画面”设置密码,右点画面,选择“画面的属性”
在“基本”里,把安全等级设置为“1”后点“确定”
--------------------------------------------------------------------------------
现在讲如何对“按钮”设置密码,右点按钮,选择“属性更改”
如图进行修改,注意我用红框提示的部分。
--------------------------------------------------------------------------------
现在讲如何对“数值输入”设置密码,右点数值框,选择“属性更改”
如图进行修改,注意我用红框提示的部分。
--------------------------------------------------------------------------------
根据以上提示,就可以设置多个等级的安全密码了,在使用时灵活一点。
触摸屏程序里不同的画面和部件设置成不同的安全等级,对应给不同的操作人员使用。
注意:假如对1,2,3,4都设置了密码,输入“4”的密码后,进入1,2,3对应的画面,不需要再输入密码。

网友A:
楼主可以给我个三菱的F930GOT 的编程软件么?

网友B:
提供PLC原代码和PCB图\主机输入I/O15点\输出I/O15点\主机自带两个485通信口、12K用户程序空间、可以扩展I/O模块\模拟量模块\通信模块。模拟量模块\通信模块的有需要原代码的也可以提供。
电话:013295818059
联系人:彭先生

网友C(2015-10-20):
及时,正好用上,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