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讨论,步进电机加减速控制

楼主(2008-11-02):
最近完成了一个小项目,用PLC控制一台步进电机的运动.加速段用了抛物线,加速度逐次变大,在转动半圈的范围内将速度升到5转/秒,减速时一开始加速度绝对值较大,逐次变小,直至起动频率后停止.设备急着出厂.机构是作往复运动的,约1分钟内完成一次.试验了48小时运行正常.事情虽然告一段落,感觉抛物线的方式有点问题,加减速时在高速区,输入脉冲频率的变化反而大.各位有用PLC控制步进的经历么,用什么加速方式呢?

网友A:
梯形,不要用s,伺服可以用s

网友:
"加速段用了抛物线,加速度逐次变大,"
抛物线是这么用的?

楼主:
加速段的速度变化大致是抛物线,肯定不是直线,每隔4ms改变了脉冲速度,根据速度的微分是加速度推断加速度是逐渐变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