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安川驱动器设置

楼主(2008-11-02):
工作中想把马达的定位时间减小,可是加速度提高后.比如原来是5变为7. 报马达错误.. 有的机器就可以调高. 看参数设置说明书还是不懂.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有没有具体的报警?A多少的?

楼主:
马达报位置错误,伺服器是用板卡控制的,报警信息用触摸屏显示.伺服器的报警代码没确认.

网友B:
个人认为有两点:
1,再生回馈问题,加放电电阻。2,位置误差超出,调节伺服及控制系统参数。或加大允许误差。关键看是什么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