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lc与触摸屏通信问题

楼主(2008-11-02):
我们厂的设备最近除了点问题,plc 老是黑屏,当重新启动后显示无法数据传输。拔出在plc上的与触摸屏连接线再找个其他接口插上,重新启动故障排除。排除故障后,有时可以用半个多小时,有时可以用十几个小时。请大家帮忙。

网友A:
检查通讯设置,连接电缆是否有问题。电缆是否有接地现象。

楼主:
对:年轻人要多读书 关于

检查通讯设置,连接电缆是否有问题。电缆是否有接地现象。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