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D1位置控制模式下如何改变当前运行速度

楼主(2008-11-02):
现在手头一方案,想多轴控制,采用Q02CPU 搭配QD75DX定位模块,其中有一轴给出定位量后根据运动过程中

与各个点的位置关系,需自动切换当前运行速度,运动过程中速度应平滑过度,不应出现类似运动过程中暂停,重新设定

新速度重新启动定位这样的速度跳变.现向各位大侠求解!!!!

楼主:
看说明书好象这个可以解决

网友A:
好象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吧 参数设置一下基本上就可以了

网友B:
就是一个外部信号加上相应的程序就可以变速

网友C:
上面说的对,其实仔细看说明书试一试就可以了,不是很复杂的。

网友D(2010-07-20):
上面说的是连续路径运行,可以根据QP软件设置实现,PLC也可以实现逻辑程序也可以实现

网友E:
可以变速...我做过,可以通过一个探钮来 切换 高低速 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