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延伸型和补偿性补偿导线的选用

楼主(2008-11-02):
我使用K分度的热点偶来测量炉内的温度
请问使用KX型还是Kc型的补偿导线好
再有就是选择补偿导线的直径和热电偶的直径有什么对应关系吗?

网友A:
补偿导线的直径和热电偶的直径没有关系,一般选kc型补偿导线。

网友B:
补偿导线的直径和热电偶的直径没有关系,要求高一点的还是选用kx型补偿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