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有用卡诺图的方法解决5~8个变量的化简方法?

楼主(2008-11-02):
读书的时候说卡诺图最方便解决3到4个变量的逻辑简化,如果5个以上会相当复杂。但是实际上要用到就怎么办呢。

网友A:
原则上是可以的。以5变量卡诺图为例说明:做一个表格,横向放3个变量,纵向放2个变量。3个变量有8种组合,所以要8列;2个变量有4种组合,因而要4行。总共是:   8X4=32个方格。

那6个变量呢?也做一个表格,横向放3个变量,纵向也放3个变量。8X8=64个方格。

以此类推,直到永远...........(只要您不怕烦)

网友B:
同意1楼的意见

网友C:
建议再把原来的数字电路书拿出来学习一遍, 理论上无论多少个变量都可以,如果只适用于3,4个变量而不成普遍规律的话就不会写入教科书拉

网友D:
同意楼上,变量多了,可能不方便,看有没有其他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