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PLC模拟量输入问题!

楼主(2008-11-02):
初次使用台达PLC:

想请教下,如何处理模拟量输入问题,程序该如何写?

我用的是DVP-SS  PLC ,模拟量模块是:DVP04AD-S   4个 和 DVP04PT -S   3个 ,

模拟量采集程序如何写??     比如: 模拟量输入是 4-20MA   ,范围是 1—20 ;  温度是  PT100

网友A:
04AD会将您的输入模拟量变成数字量,用from指令可以读出到plc的寄存器内。

楼主:
04AD 把 4—20MA 变成  6400—32000  吗??

网友B:
对于DVP20EX00R2的机型,主机内带AD输入,这机型该怎么操作模拟量,也是用from指令吗,模块地址码怎么确定,谢谢

网友C:
看下说明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