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如何对CP1H如何加密 ?

楼主(2008-11-02):
请教高手 如何对CP1H如何加密 ?

网友A:
“PLC”菜单中“保护”“设置密码”

设置好后,下载到PLC内即可。

网友B:
肯定不行的,哈哈

网友C:
只要你找对了在属性中设置是可以的

网友A:
先按如下图所述,然后再按我的上述方法设置即可。

网友D:
比较简单,在属性中设置

网友E:
LD AR10.01
FUN49 0 0 #FFF1
就可以了,要放在程序最前面才行

网友E:
FUN49在说明书里是没有的,加好了要记清密码

网友F:
如果你的程序不长,加密也没啥意义。

如果程序很庞大,你下载的时候不要将符号下载到PLC,这样别人就算是破-解了密码,读出程序,也很难搞懂。

楼主:
呵呵,没办法,只要是怕甲方钱不付清,得留一手,预防为主

网友G:
呵呵,同意9楼兄弟的看法啊,PLC程序对会的人而言没有太大意思,对不会的人,又不能看懂的,呵呵,

网友H:
按照"雪世界"说的来设是对的啊

网友I:
没用过这个系列的,以后用得着

网友J:
4楼的方法是对的……

网友J:
9楼说的也很现实^_^

网友J:
我有一点要说的就是CP1H还支持不分程序加密,这样你在做程序的时候可以将主要的部分加密^_^做成黑箱子式的,自己方便客户也方便^_^

比如你可以把PID做成部分加密^_^

网友J:
仅供参考呀^_^……

网友K:
加密了就要牢记密码,否则如果丢失了,会很麻烦的。一般不推荐加密。。。

网友L:
想传图片,请问图片如何才能上传?

网友M:
要不要连上PLC,离线也可以吗?

网友N(2009-05-19):
其实加密码可以,人家钱付给,你就不能再加了,我个人认为这样一来人家以后不会和你做生意,不知道各位同仁有什么看法

网友N:
我的设备被加密了,我很火,有哪位仁兄帮忙?(CP1H的)报酬肯定有

网友O:
回答23楼:据我所知,目前CP1H还无法破 解

网友I:
CP1H的PJ有难度,好像还没有牛人说可以完全搞定/

网友P:
LD AR10.01
FUN49 0 0 #FFF1   这种方法最好 ,可以随意设密码

网友Q:
楼上:这种方法还能用?